GAH61N-DS2 4.0 维修

楼主(2017-04-07):
这块板拿来是风扇一转一停   开始以为是BIOS坏了后来刷了也没用用电流表测试是CPU没用供电 但供电芯片ISL 95836 9脚有电压1.0V 但是CPU供电就是没出来求思路

网友:
条件没满足,继续查不是en高电平就出电压的。芯片供电,后级是否短路,自举端都要查

网友:
看看CPU部分有没有短路,等

网友:
条件都有的 没电压 就是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