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新款DELL1715SE 白屏

楼主(2017-04-09):
屏上保险丝坏 [ 屏型号经查C13坏换后正常

网友:
保险挂了吧

网友:
5V的屏没有供电才会白屏,这现象经常遇到。

网友A: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驱动板控制屏的供电三极管坏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经验丰富
一看这情况 就知道是保险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险烧了

是不是这个是保险

网友:
c13短路造成保险丝坏   图上C13拆掉了

网友:
C13是怎么测出来坏的,能不能说说过程

网友:
电阻档90   不正常 逐个拆并联的电容有好几个

网友:
电容微短,拉低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