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蓝天代工主板,战神,未来人类等,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关机,

楼主(2017-04-07):
蓝天代工主板,战神,未来人类等,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关机,很多同行是笑而不语,放出来益街坊啊。 Q5不良,
联想ThinkPad  E4 5系列开机温控报错,很多也是它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
        骗点分,  听说认证后一分是..........10RMB ,可以淘宝迅维消费。

网友:
说认证后一分是..........10RMB ,可以淘宝迅维消费??这个似乎还没有的

网友:
没修到过这么高级的  收藏了 感谢

网友:
楼主后面那个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10RMB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
请问楼主不良是补焊?还是换

网友:
一分十块怎么可能

网友:
这2个信号有问题,怎么处理?小白不懂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桥坏得多。

网友:
我修了一个,用电池和电源不掉电,单用电源进系统掉电,是不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如果这个真是通病的话那可以秒杀很多报警关机的蓝天板了

网友:
搂主技术牛鼻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今天在这台机器上论证了     这种问题真是相当难找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你的贴子晚了,前几天还碰一个没修好

网友(2017-05-15):
引用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今天在这台机器上论证了     这种问题真是相当难找的

兄弟 你是加焊芯片    还是换掉芯片   你的芯片哪里买的  可以给我连接吗

网友:
一分十RMB?  那我不是发财了

网友:
是换管子吗 还是  直接拉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直连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吧 蓝天的 好多却小电压也会报警的 但是机器照样能亮的 遇到过

网友:
独显的温控检测

网友(2019-07-28):
学习了,今天碰到一台确实是Q5不良造成的,测量1 6脚都是无穷大,换了就好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一分10rmb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好,分析的也很好谢谢了

网友(2020-09-06):
只会修通病的小白特别感谢!

网友(2022-01-17):
大哥赚评论分很认真呀 双击关注 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