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07):
一台华硕笔记本,,说是进水了不开机,,接手拆机,,如图

先洗刷刷干净

  测一遍各大电压无短路后插电,,
无待机电流,,测得公同点无电压,,追查到保护隔离这边
测得两个N管G级无电压,,正常应该是24V左右  ,,该电压由充放电芯片控制,,这板的充放电芯片型号是BQ735,,这种BQ开头的5x4的芯片很常见,,碰的也挺多的,,第6脚是输入电压检测,,第一个我就去测这个电压,,是0V,,这电压是由19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电阻就在边上,,仔细看有一脚已经发黑了,,果断风枪干下
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是2.5v左右的,,算了下,,100K和15K刚好能分出这个电压,,
换好电阻后插电直接自动上电了,,看电流也差不多亮机了,,接屏

装机测试,,键盘也没坏    充放电一切正常

网友:
n管还是p管?

网友:
lz说了n管了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一下就判断解决保护隔离

网友:
进水还可能过不了多久键盘就会坏了

网友:
这个维修很好,都公共电,充电芯片分压电阻,而且进水时间处理快了,一修机子就舒服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处理不好就是怕返修,今天修到一个进水的华硕k550d,进水面积大,清理完毕后,把发黑的焊盘重新加焊了一下,测各单元供电正常,电流跑码,接屏亮机。

网友:
今天接一台华硕上电到0.02不动,拆完机再点就亮了,连电都还没来得急放。

网友:
进水机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碰到这种就是就开心啊

网友:
修多了思路就上来了,台台这种感觉就爽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事 啊

网友:
算的好准。。。算命先生

网友:
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这个确实情怀的多

网友:
这个事有主供电就出的电压把

网友:
进水的最怕返修后遗症了

网友:
3 5V 待机芯片也坏的多

网友:
bq系列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脚的那两个电阻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最怕就是进水机器  维修后 怕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