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55 PLUS REV1.1 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4-07):
主板A55架构 供电顺序跟以前的AMD一样 测得有内存供电和VDDA2.5V供电。

测CPU MOS管没有CPU供电 。断电,对MOS管阻值测了一边 没发现问题!

打开供电芯片UP6215BK 的PDF
测VCC12  VCC5V  EN  BOOT 均正常!!    更换主芯片。。

更换芯片后上电还是一样!!
示波器打了一下,发现有波形出来,当时立马没有了!!
看来是保护了,  根据经验应该是驱动芯片问题了。

对两组驱动芯片还有MOS 一次性更换了。。

再次上电看看,主板应正常的跑码了。

网友:
居然有示波器

网友A:
你居然会用示波器,奇迹啊,呵呵

网友:
6666,谢总出手,板被秒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会用示波器,奇迹啊,呵呵

毛,就测了看有没有跳而已 ~~然后别的不会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修板的好助手 事半功倍

网友:
看LZ这描述是个老鸟啊,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判断准确,工具好,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对于谢总都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