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维修时用什么防护

楼主(2017-04-07):
我最近一直很注意这个 防护问题
不要钱没赚到 身体搞坏了
一次性口罩感觉作用小了  谁有什么好的口罩推荐 可以少吸入点焊接时的烟 洗版水刺鼻的气味

网友A:
排气扇通风比较方便,要不你戴个防毒口罩试试。

网友B:
一般不做啥维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气扇通风比较方便,要不你戴个防毒口罩试试。

我买过一个刷油漆用的  太不透气 待久了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做啥维护啊

你这回复秒杀我了 不做维护??? 你修东西 不用烙铁 不用风枪  不涂焊膏 不用焊锡丝 不用洗版水 不清理灰尘  这些都是有毒的 不知不觉侵害你的身体 朋友 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反正干活必带口罩 就是觉得口罩强度不够 来论坛取取经

网友D:
我觉得多通风吧   不然要戴面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多通风吧   不然要戴面具了

12cm的风扇倒是有 是直吹还是反过来吸呢

网友E:
刷洗板水,焊膏什么的,直接头埋进衣服里呼吸,弄完了,再把头扭另一边呼吸。次数不多。我就这样。不像刚学那会儿,直接什么都吸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cm的风扇倒是有 是直吹还是反过来吸呢

反过来吸,不过作用不大

网友:
刷洗板水尽量到外面干。其它真没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刷油漆用的  太不透气 待久了难受

每种口罩的防护类型不一样,要针对自己的使用环境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cm的风扇倒是有 是直吹还是反过来吸呢

其实你能看见的是比较大的固体颗粒,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看不见的比如PM2.5  PM0.3等,不要以为风扇吹到自己看不见了他就没了,只是变换到更小的颗粒危害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洗板水,焊膏什么的,直接头埋进衣服里呼吸,弄完了,再把头扭另一边呼吸。次数不多。我就这样。不像刚学 ...

这个主意不错啊,好办法,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