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4-07):
今天老板接了一台ipad5平板不开机的.让我看看.拿到手发现确实不开机,并且插尾插线无电流反应..快速拆机,发现没有被拆过,是我第一次拆,拆下主板,量电池电压.2.8v.不正常.家里有5代的电池.还上测试.还是没反应.换内屏.还是没反应.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保价后,客户同意修,接稳压电源.这里说明一下,ipad系列没有开机排线,只能飞线到电池座.电压为5v,用3.7v是开不了机的,量电池正极阻值450,接电,待机为0.000v正常.测开关键为1.8v,拉低触发,电流瞬间到0.7几伏,中间没有停顿,看来是触发大电流不开机

量维持信号为0.9v.不正常,正常为1.8v,开始测开机电路,发现

硬盘的3.3v没有电压,断电,测阻值,400多正常,继续查这个供电,发现是这个管子导通来的、
实测c8355没有电压。阻值为0001对地短路。这路供电是电源ic3.3转换过来的,中间有信号变化, ,看原理图是l8111输出的,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级短路,还好不是电源ic,好几百呢 ,这电源,图上松香开始烧鸡,

发现为c81a3短路,拆掉后,开机

网友A:
5V电压接到电池座子不太建议,电压太高,容易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压接到电池座子不太建议,电压太高,容易烧坏。

刚修ipad时和你一样的想法,可低了可能不开机,5v已经用了很久,没什么问题,,手机不建议,ipad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修ipad时和你一样的想法,可低了可能不开机,5v已经用了很久,没什么问题,,手机不建议,ipad是可以的

手机4-4.2。平板用4.2-4.5之间。我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4-4.2。平板用4.2-4.5之间。我都是这样。

没有开机排线的确有点麻烦

网友:
换根粗点的线4V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5v是不是有点高,我看修手机大多数都是4v左右

网友:
超过4.5  就有风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开机排线的确有点麻烦

也不是很麻烦,开机排线这种事情你可以买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