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822排阻有没有方向?

楼主(2017-04-07):
请问一下822排阻有没有方向?

网友:
看来是小小白呀,还是找学校学习基础吧

网友:
电阻是没有方向和极性的,建议复习一下基础教程

网友:
电阻没有方向的

网友:
基础没打好 这种阻排没方向的

网友:
没有 但是超过8个引脚的要注意

网友:
8个脚的无方向,10个脚就不一定了,有些排阻是共极的,就是所有的脚都会并联接到同一个脚上

网友:
这个没有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