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主板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7-04-07):
一个奇怪的问题,pci的A14脚0.11v,对地阻值47,5vsb下来到1117稳压器输入端5v,输出端还是5v,把1117拆掉测量焊盘上还是5v,一量发现焊盘的输入与输出是直通的,这是什么鬼情况?1117装不装都一样了,难道是板层短路了?那为什么a14脚没有电压?,照道理应该也有5v啊

网友:
查3VSB的电路看看

网友A:
3.3VSB 你没找对管子吧

网友:
搞错对象了吧,仔细检查下

网友B:
pci对地值有点低了  打一下usb中间的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3VSB 你没找对管子吧

管子是看图纸找的,不会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对地值有点低了  打一下usb中间的数据线

值应该没问题,强制上电可以量到3v

网友D:
5转3,待机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5转3,待机飞线解决

请教一下+3.3V_DUAL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值应该没问题,强制上电可以量到3v

请教一下+3.3V_DUAL是哪来的

网友E: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TA880G HD 故障是不触发,A14脚无3.3,现在1117有输出3.3,,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是看图纸找的,不会错的

板短了吧,1117怎么可能3V和5V直连,那要1117 有何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A880G HD 故障是不触发,A14脚无3.3,现在1117有输出3.3,,求思路

A14是经过一个管子出来的,不一定是和1117直连的,还有他防短有个三级管控制他的高低电平的,你找和A14脚相连的部件看看那里开始没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14是经过一个管子出来的,不一定是和1117直连的,还有他防短有个三级管控制他的高低电平的,你找和A14脚 ...

1117出来的叫3vsb,而到a14脚叫+3V_DUAL,这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5V_DUAL和+3v_DUAL哪个先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出来的叫3vsb,而到a14脚叫+3V_DUAL,这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5V_DUAL和+3v_DUAL哪个先出来)谢谢

看板子设计,一般是在A14  io附近有个管子5V进去3v出来然后经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给A14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出来的叫3vsb,而到a14脚叫+3V_DUAL,这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5V_DUAL和+3v_DUAL哪个先出来)谢谢

这个得看图纸才能了解。一般是5VSB和+5V经过管子转过来的。

网友:
受教了 看了楼主的解说顿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谢谢分享了

网友G:
1117输出3.3     A14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17输出3.3     A14没有?

是的,a14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