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读数

楼主(2017-04-07):
如图,这个是通道2校准信号   VOLT/DIV   5mv档(此档位写着校准)
5vp-p  1KHz    1KHz是1秒1000个周期,1个周期是1ms,TIME/DIV要调成.1ms 10格正好显示一个周期。
校准的时候波形是不是应该调成5格?代表1v每格吗?
如果是这样,如下图:

这个波形是通道1和通道2校准同时显示的波形,通道1我用的是可调电源5v电压测试
为什么大至位置在2.5格?通道1的VOLT/DIV设置的是.1 探头x10
这个读数到底要怎么读?

网友A:
好吧,我都是用数字的

网友:
我是一键 AUTO 的

网友B:
看你电压档调的是多少了,通道1调成.1就是0.1V每格,X10是用测量高电压或波形10倍衰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电压档调的是多少了,通道1调成.1就是0.1V每格,X10是用测量高电压或波形10倍衰减的

X10就是1v每格吗,5V怎么只有2.5格

网友:
楼主这是在博物馆吗?

网友:
这种泰克的 没用过

网友:
通道1用的是可调电源5v电压测试,是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都是用数字的

现在数字 还比较贵吧
二手的模拟的比较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10就是1v每格吗,5V怎么只有2.5格

正常放到X1档上就行,X10是比如测量1V的东西就显示成0.1V 10V就是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放到X1档上就行,X10是比如测量1V的东西就显示成0.1V 10V就是1V

我放的是VOLT/DIV  1    X1应该5格吧。可是是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D:
这个老示波器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也想买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示波器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也想买一个呢

现在数字示波器,有价格便宜些的,应该也比这老家伙强,不建议买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电压档调的是多少了,通道1调成.1就是0.1V每格,X10是用测量高电压或波形10倍衰减的

示波器不是太好用,不过找到问题所在了。还是校准出的问题,校准电压就5Vp-p应该是0.5V电压,频率1KHz。把VOLT/DIV调到了10mv  X10=0.1v,这样正好是5格。
用可调电源5V测试 VOLT/DIV  1V X1正好是5格

示波器一定要校准好啊,要不郁闷死,读的不准

网友:
这个老爷爷可以退休了,都不止3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