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7 时触发时不触发,重置CPU (图)

楼主(2017-04-07):
原故障:时触发时不触发。(10次有2-3次不触发,PWRBTN#有动作,电流无变化)

因此板子是四代BGA封装(CPU集成PCH).
前期条件查完。
条件跳过.....................
直接重置CPU。

因开始并没有想发帖,所以虚焊的图片没有

------------------------------------------------------------------------最后测试OK,确实是虚焊导致------------------------------------------------------------

高清照片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eZvfW3 密码:5lx4

网友:
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A:
这个测试卡还没用过 有啥功能呀

网友:
经验分享,就是字少了点

网友:
这测试卡好

网友:
这样子测试主板的话 楼主是深圳卖主板的?

网友:
全集成的 坏CPU的挺多的

网友:
网盘里是啥呢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也是进水,4代集成南桥的上电到0.44 电压都出来了,测bios和内存只有一点波形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B:
做U怎么能做不翘

网友:
全集成的 CPU虚焊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U怎么能做不翘

不翘要 配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卡还没用过 有啥功能呀

带灯的测试卡 直观看相关数据线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