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于求成!疏忽大意导致曲折维修!

楼主(2017-04-07):
新手急于求成!疏忽大意导致曲折维修!
山寨的X58,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第一测量电池和测32.768正常,对各供电打值没发现短路,然后上电,无时钟无复位不跑码!
上假负载打值,正常,内存打值,正常,PCI-E打值,正常,打值是为了判断北桥是不是坏了。
下一步:上电测各路电压,大意就是在这里开始了....
3.3,内存1.5,SB,NB一路测下去,到VCCPLL1.8!正常。。。其实是不正常的,一时大意了。
我测电压都是表笔一开始戳下去马上转眼睛看显示,当时看到了VCCPLL1.8从0开始涨到1.几就拿开表笔

了....
最后误判时钟电路,查时钟芯片条件发现没PG,就这样开始了蛋疼的跑线---最后又跑回到VCCPLL1.8!
咦?怎么没电压?我开始怀疑人生了!刚才都测得有的呀。。。拔了电源重新开启再测,真的是没1.8v

!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一番后再次拿起了工具。

一手锤胸一手拿放大镜看下芯片是up1514q,有自举VCCEN无上下管输出!
拆芯片,板子打值短路!拆上下管打值还短路!刚才好像已经上假负载北桥打过值没短路呀,又开始怀

疑人生了...对了,还有滤波电容!拆拆拆,量了两个一个已经短路了!已经发现真凶,就是它!
PWM芯片为UP1514Q,上下管为AOD516和514,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也没有RT9214了,翻废板子找了个

APW7120和两个上下管一起代换上,最后把那个好的滤波电容装上,再次上下管G极和电容正极打值正常。

上电一路正常跑马亮机,到此板子曲折修复完毕,最后附上此板版号和亮机BIOS。
X58CV20B

 会员11339372元2022-12-28 19:05
 会员14429862元2022-10-7 22:10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不错!我是小白来学习

网友:
小伙子学习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哥大神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A:
测电压的时间多观察一下 确保稳定了 在拿开表笔

网友B:
开始1.8V 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的时间多观察一下 确保稳定了 在拿开表笔

我是测量马虎兜了一圈,坏习惯要改了

网友:
X58的山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1.8V 没有吗

应该开始时没有的,表笔应该戳错位置了误判

网友:
虽然大意了,但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坏2个原件哦 厉害

网友C:
无论做什么都要仔细,修板也是  一大意就可能失之交臂,不过这次的维修也让楼主学到了很多吧,修板要仔细!

网友:
不错,新手上路,注意安全!

网友:
修得不错,绕了一圈还是修好了

网友:
a o a o o a jiafen

网友:
维修贵在坚持,贵在细心,贵在耐心。欲速则不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做什么都要仔细,修板也是  一大意就可能失之交臂,不过这次的维修也让楼主学到了很多吧,修板要仔 ...

牢记这次遭遇了,维修确实要细心呀,修这板把饼哥教的反推与跑线刚好实践了!

网友:
还是不错 走了点弯路但还是修好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细心点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
有点忙,不能一一回帖,抱歉!在此统一回复:感谢各位的加分鼓励和回贴!

网友D:
想问楼主,3图里的诊断卡,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E:
MOS 管主芯片一起换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3图里的诊断卡,用起来怎么样?

还可以,有各电压和时钟复位帧信号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 管主芯片一起换最好

对的,已经把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