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h61 奇葩问题

楼主(2017-04-07):
一块自己用的h61-ds2 进系统五六分钟就断电 然后自动重启有时触发三秒风散就停了再次重启 反复如此 ,这是今天停电过后才出现的故障  该换的都替换过 bios对调过 求思路

网友:
电源也换过吗?

网友A:
VTT供电是不是RT8120A,如果是,请换掉,这款主板有好几个版本,但凡用这个芯片的都有这个毛病,技嘉H61现在是最多毛病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供电是不是RT8120A,如果是,请换掉,这款主板有好几个版本,但凡用这个芯片的都有这个毛病,技嘉H61现 ...

你是说八角的 长得像mos管的那个吗

网友B:
我的G31也是,不断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G31也是,不断复位

没有复位的话就按照时序修,按照Intel时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