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待机偏大维修

楼主(2017-04-07):
接到e420,发现待机偏大

很多人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d95280通病。

连续换了两个d95280 还是一个样子。不对啊,这机器应该秒杀的怎么不行。。
算了还是乖乖的量量条件吧

3v 5v线性正常,3 5v电感电压出来一瞬间然后就没有了,正常。摸摸待机芯片也没有发烫。
就想不通了,怎么就待机偏大呢。呜呜
接下来就是瞎修(走了很多弯路)。

先把3 5v电感上管给拆了,还是偏大。

把ec也给换了,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3 5 v线性的问题呢,线性断开还是一个样子。
更加陷入迷茫了,,什么情况,怎么这么难修,先还原吧。先把它放一边,冷静冷静,先去修修别的。
下午继续修块主板,还有待机偏大修不好的。
开了一下机,咦,怎么能开机,,,,
说明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然后看看这主板,乌龟管,,打开一个乌龟管的时候,快哭了,问题终于找到了。

这个电脑虽然是个小问题,有时候经验能够帮我们快速处理问题,但有时候,还是应该先测量把。如果真待机偏大,一般会打公共点阻值,3 5 v电感阻值,35v线性的阻值。
                                没什么技术含量,给新手碰到这种问题做个参考,老鸟勿喷。。

网友A:
发帖不多,图片编辑怎么成这样了

网友:
乌龟管击穿了吗?那待机时CPU供电就有了V1N电压?

网友:
不是大电流?

网友B:
CPU烧了没有  这些机器容易干CPU哦 多测试下 有的是 掉电  也是CPU烧掉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A:
关键是没有大电流,如果大电流肯定第一时间想到了乌龟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烧了没有  这些机器容易干CPU哦 多测试下 有的是 掉电  也是CPU烧掉了  不定时掉电

cpu确实挂了,能点亮,进系统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没有大电流,如果大电流肯定第一时间想到了乌龟管了

待机偏大 乌龟壳 不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多,图片编辑怎么成这样了

参照这个链接操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网友:
我之前修的一块主板坏了  CPU也挂了

网友:
这个铁壳管子,在很多机器上面都坏啊。发帖不易,加分了

网友:
还是大家好  都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烧了没有  这些机器容易干CPU哦 多测试下 有的是 掉电  也是CPU烧掉了  不定时掉电

我遇到太多了 这些铁壳垃圾管 CPU基本都可以亮 就是死机 蓝屏 掉电等

网友:
待机偏大,那上铁壳子不发热吗?

网友:
简单明了值得加分

网友C:
待机偏高都不先量公共点,你也太经验主义了哦

网友D:
待机偏高,有铁壳管的我都是先查铁壳管,如果手摸没有明显发烫,可通过铁壳附近两个测试点打值判断好坏。

网友E:
    E420  不都是有通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偏高都不先量公共点,你也太经验主义了哦

主要是修过很多e420 了,基本上换了d95280就好了,,,,这个公共点阻值是正常的,3 5v都出来了,所以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偏高,有铁壳管的我都是先查铁壳管,如果手摸没有明显发烫,可通过铁壳附近两个测试点打值判断好坏。

是的,下次就知道了,关键是第一次碰到乌龟管待机偏大的,基本上乌龟管大短的,所以分享给新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20  不都是有通病的吗

是啊,待机芯片坏的多

网友:
哈哈 这个 确实容易混桥

网友:
这是通病么,大家总结一下

网友:
小乌龟管有问题、也会不出3 5V 么?  应该是短路才对呀

网友:
又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看到这种现象 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