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电流1.35A无跳变

楼主(2017-04-07):
  联想B305一体机可谓是问题多多啊。通病是开机显示Wait不动,竖向一列H或灰屏都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当开机电流就是1A不跳变时,我们会认为cpu不工作,是北桥的问题,这时我们千万不要加焊北桥,这实际上也是南桥的问题。我建议是重植锡球而不是加焊,因为我上次修的一个加焊后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回了。重植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了还是最好。

网友:
AMD的就是垃圾机器 我也有几片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换桥。还是换桥比较保险,换桥的一年了都没有出现问题。重制的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的B305,下了图和点位一个一个测过,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电流1.07A,没跳变,一直卡在那里,这电流肯定不会亮机的,我想问下这是哪的问题,BIOS我刷了一样的,想做桥都不知道 要做南桥还是北桥,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