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键盘BIOS下可用进系统不可用维修

楼主(2017-04-07):
同行送一台G480机说键盘不可用 接机试了一下键盘在BIOS里用正常 一进系统什么键按下去都不行 触控板也不行 拆机一看又是一个2修机 BIOS写过 IO也换了 用表测了下键盘接口阻值正常 IO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修过类似问题 所以直接测中断请求(IRQ) 测到IO 125脚断线 补上 测试OK 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各位将就一下吧 放一个当年修这个问题写的笔记

网友:
中断信号找得到位。

网友:
楼主工厂,IRO是中端什么信号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中断请求会控制这个键盘,换成我,不是换键盘就是刷BIOS

网友:
第一次听说  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网友:
真直接  秒杀了

网友:
真功夫,有功底

网友:
中断 请求(IRQ) 测到IO 125脚断线了,在BIOS里怎么好使?

网友:
功底深厚啊  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技术 顶呱呱

网友:
NB啊 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么NB的维修经验,不得不加分啊!

网友:
LZ这个本本借我看看  哈哈

网友:
索尼的本上修过这个问题,也是INT线路再现问题

网友:
好经验   下次遇到了  可以参考

网友:
收藏一下 自己遇到就发财了

网友:
技术高啊,加分了

网友:
真没有听说过这个。。。。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记下了    谢谢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个信号 终端信号

网友:
你的小本子可以借我用用吗

网友:
这个秒杀 我给满分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修到中断信号的,平常都没管它。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多谢楼主分享,楼主的葵花宝典能分享下就完美了

网友:
IO和桥通讯前,要先向桥发送请求信号,然后才可以通讯。才可以交换信息。

网友:
下次我会注意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笔记学的很好 字挺漂亮的

网友:
学习了,手上正好一台,准备拆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