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MB-延时开机

楼主(2017-04-08):
拆的这个管应该根DEPSLP有关.

图纸,只能一点一点积累了.

网友:
做过桥,换过IO. 最终找到这个小J8.

网友:
原装板子 是要难修点

网友:
品牌机主板 电路设计要复杂点吧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图纸的话真不好修

网友A:
还想是DELL 的品牌机   这机子桥也容易坏  还有三基色缺色  也是他的问题

网友:
品牌机的保护机制问题

网友:
那个原件是负责什么的,是拉低信号了吗,还是咋回事

网友:
是防静电芯片吗拆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想是DELL 的品牌机   这机子桥也容易坏  还有三基色缺色  也是他的问题

看来是修的不少,缺陷就是这板子的PCH没有散热片。

网友:
厉害,看到问题就知道要搞哪里,这种病也只有慢慢积累查都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