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v

楼主(2017-04-08):
一块富士康g31mv主板开机无cpu供电,无en电压,这么查,求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总线供电有没有没有先修总线供电

网友:
查芯片的EN通到哪个电阻或MOS管

网友:
修CPU供电之前,测测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南北桥供电是否都正常。EN可以跑线查,4层PCB板子如果都不会跑线,那6层8层的基本可以绝缘了。

网友:
这个主板,总线搞定的场效应管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主板,总线供电的场效应管容易坏

网友:
主板已修好,感谢网站图纸,c311短路,谢谢大家

网友:
查总线是否正常  EN 受控哪里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