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艰难维修

楼主(2017-04-08):
            故障机        戴尔
  故障    开机不亮
   机器是一客户拿来的说开机不亮,接过机器上电,开机机器看样子跑马正常,就是不亮AMD的,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显卡北桥都爱坏,速度拆机,一看显卡是干过的,机器是修的啊,卧槽(客户当时已经留下联系方式就走了)修把,主板上好上好喇叭,上电等了一下报警2声,不对啊 机器也正常跑马了啊,为什么会报警2声了,按理说也该报警7声或者8声啊,先看看板子吧      查了先供电   复位   都正常,外接,不会吧  外接亮了,那干嘛只报警两声了,大概看了下板子,就觉的显卡有问题,没多想找了一张板子,直接干    干好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无语了,外接也亮,看来机器不是这摸简单,外接机器正常亮了(屏  屏线也换来试过的),显卡也是没问题的,那就直接看看屏接口吧,直接查lcd  vdd   这个信号是来了才能亮,一查时候没有,直接追,当我追到 这里时候发现不对了,芯片料号找到了,芯片了    发现没有了,先不管,直接飞线过再说4  5脚飞3脚,上电   接屏    机器亮了,不过没有背光,卧槽上家还干了什么,接着查,屏供电发现19v也没有    一追,我去 保险都给我取了,补好后上电还是一样 ,卧槽  这时候没法了直接找板子对,还好有这板子一对发现毛病了     看吧取了多少东西,卧槽     都补好后 接屏上电卧槽     重于亮了。。。。。。 (上家真的。。。。。 都不想说什么了) 大家看了还是加点分吧,    发贴真的累啊

网友A:
为什么同行都喜欢拆零件,我师傅从来不让这么搞

网友:
修的不错
到数第三张拆掉显卡是因为显卡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
到数第三张拆掉显卡是因为显卡型号不对?

那个机器的显卡我换到修的上面了

网友:
拿件  还算不错的了  知足吧 你没见过更狠的

网友:
这机子的  北桥好恶心的   换了也不耐用   本身他的散热设计就是有问题的      帮你加分

网友:
二修板确定修的头痛,加分鼓励。。

网友:
这机器CPU座也爱虚焊,修过两台了

网友:
可能是上家修好之后,价格没有谈拢...有时候也是没办法,还好你有料

网友:
有意破坏的人很可恶

网友:
还好。我见过 沿着CPU座子边上刀片划的,,,这多狠啊

网友C:
走弯路了外接能亮应该就该查接口信号

网友:
这没有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走弯路了外接能亮应该就该查接口信号

这个是我大意了  当时我就看出有个保险像动过的

网友:
  这个技术啊 是相当厉害了。。。。。

网友:
    是个大师傅了。。。。工资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大意了  当时我就看出有个保险像动过的

还好修好了也不错

网友:
借楼恭喜自己认证通过,而且加分权限也提高了。 估计这个机器是上家确认了故障,报价没谈拢才给做的手脚,不过他手下留情了,可能还想着这个客户回去找他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同行都喜欢拆零件,我师傅从来不让这么搞

有些报价客户不修的总有乱做手脚的人

网友:
楼主技术好,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