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P67S-C43(B3)跪求BIOS程序,附上POS机N270板

楼主(2017-04-08):
求助,论坛各位维修大咖,有没有以下两块主板的BIOS程序
V星的P67S-C43(B3),每仔细看刷坏BIOS程序了,出现了,上电立马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官方下载的也不行,有的刷进去无限重启,都是上电2秒,立马掉电,重复这样,跪求BIOS程序,论坛搜索的都下载了 ,也不行,需要编程器的
还有一块ITXN270的主板,BIOS程序也坏了,有哪位大咖有这样的主板的?求BIOS程序

网友A:
你那个270工控板是不是用的DDR2内存?V星P67S-C43的BIOS实在找不到,就上淘宝买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270工控板是不是用的DDR2内存?V星P67S-C43的BIOS实在找不到,就上淘宝买一个吧。

是的,DDR2内存的,在淘宝买了,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DDR2内存的,在淘宝买了,刷了还是不行

DDR2跑D4,如果119和120脚的SMBUS总线电压正常,那么考虑下945的北桥是不是虚焊了。有DDR2内存假负载就更好测量。V星那个板子。确定只是BIOS坏?不然没道理刷了这么多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跑D4,如果119和120脚的SMBUS总线电压正常,那么考虑下945的北桥是不是虚焊了。有DDR2内存假负载就更 ...

V星的板子之前是好的,能开机正常启动,后来升级BIOS程序,刷了一个不带(B3)的,就这样了,反复上电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2跑D4,如果119和120脚的SMBUS总线电压正常,那么考虑下945的北桥是不是虚焊了。有DDR2内存假负载就更 ...

小主板之前送到维修店,用BGA焊台加过北桥的,维修点老板也是找不到同型号的BIOS程序才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主板之前送到维修店,用BGA焊台加过北桥的,维修点老板也是找不到同型号的BIOS程序才没搞好

跑D4一般都是内存不过,你这个不一定就是BIOS的事情。至于V星P67板子,没理由淘宝上买坏BIOS给你。你这板子,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仅仅是刷BIOS导致点不亮时间点凑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