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做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

楼主(2017-04-08):
接到一台同行的戴尔3421,进不了系统,让帮忙做个系统,有以为就单纯的系统问题,可做完发现不行,也换了其它版本还是一样
,也把硬盘扫描了,没问题也换了硬盘做系统还是一样,u盘pe进不去,估计还是主板问题,和同行说是南桥问题,报价留机,拆机裸板试机还是一样,手摸摸显卡 cpu 南桥发现南桥的温度异常的烫,不应该啊  这个机器南桥没有做扇热,会不会是虚焊呢  加焊一遍还是一样,心想会不会是bios呢  现在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多,刷了还是一样 我的天啊  还是一样。既然一样那就是南桥了,果断换了南桥 ok好了 做系统可以 不卡机了

附上bios

网友:
还有张没传上

网友:
也碰到好多台这样的 跟你的系统版本也关系  就是比较难装一点

网友:
卡机的遇到很多都是南桥坏  和外设有问题

网友:
外设导致的比较多,南桥温度高也有可能是外设影响,。

网友:
遇到卡win界面的刷BIOS好的

网友:
U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这里有个神舟的也是卡LOGO的不知道怎么半  南桥都换了

网友:
USB短路的也是这样

网友:
南桥短路大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换桥是需要勇气的。已加分鼓励。

网友:
装系统 顺带修了一下主板然后收的修主板的钱   这买卖可以

网友:
外设卡机,但是外设坏的少,南桥模块坏的多。

网友:
卡LOGO的南桥还是很多的,外设也有

网友:
看似简单的系统问题 结果还是麻烦的硬件问题

网友:
现在都修不了记起

网友:
这直接就换桥了....厉害

网友:
我最近也修到一台卡在win7正在启动的界面,南桥也很烫,进水的在南桥背面,处理了之后进水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了,绝大部分都能正常进系统,有时候就会卡在启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桥,合成BIOS搞定。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