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笔记本闪灯,电流跳动0.05-0.16

楼主(2017-04-08):
裸板测试有待机3。3V 5V正常,待机电流0.05偏大,测3。3V_AUX转3V_S5对地正常,5V_AU转5V_S5对地只有2,短路,看图纸,5V_S5到USB的电源控制芯片,RT9715D,取掉U49后,阻值回升到27,还是偏小,后取掉U46,型号TPS51124后,阻值回到400,料板上取一个芯片装上,待机0。01,开机,直接亮机,150大洋到手

网友A:
这种二级电压短路,应该可以直接烧出来,

网友:
OC芯片损坏  这个机器我修到的 是线性短路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有问题 只要不是烧南桥EC的 都容易解决

网友:
二级电路问题,不好烧的

网友:
只要是短路的 都还好弄。

网友B:
楼主  请问一下  这种二级电压短路能不能触发呢  还有 你怎么就知道是这种二级转换管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级电压短路,应该可以直接烧出来,

这种二级短路的  待机的时候芯片会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二级短路的  待机的时候芯片会发烫吗

待机芯片没有发烫,很正常,不然的话就修待机电路去了

网友:
U20的5678脚对地短路了啊,肯定是二级电压出了问题嘛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收240多收点钱

网友:
不用烧鸡就找到了佩服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二级短路的  待机的时候芯片会发烫吗

一般不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问一下  这种二级电压短路能不能触发呢  还有 你怎么就知道是这种二级转换管的问题呢

有些二级电路可以触发 不过触发掉电             更多的维修要根据经验和图纸判断

网友:
这种的真是秒杀

网友:
看着不精彩,在写点思路就有意思了,分分也多,不过我也写不来

网友:
跟宁波这边差不多修同行这种故障 也差不多一百五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 居然能找到这个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发烫的

我今天问了一个同学  他说待机电压偏高  就bios ldo 和二级电压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