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8):
iPhone6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无法开机,刷机报错4013。

  同行的一台iPhone6故障机,故障是手机无法开机,刷机报错4013,同行确定为CPU问题。

  维修过程:

  机子到手后,首先刷机查看情况,发现亮屏报错4013,进度不走!

iPhone6手机无法开机,刷机亮屏

  之前遇到很多相同故障,但不全是CPU问题,先尝试再压住CPU刷机发现进度条依然不走。

检查主板

  之前维修过的机子除了CPU故障以外,硬盘跟WiFi模块损坏也会导致刷机亮屏报错4013。不想一下就动CPU,先从硬盘着手,仔细测量硬盘外围供电发现一切正常,抱着尝试的心理,重写一个硬盘更换上去,可惜故障一样未能解决。

检查主板

  接下来检测WiFi模块,更换完WiFi模块以后刷机果然进度条可以走,看着第一条进度走完,但问题又来了。

更换模块

  电脑显示刷机完成以后,在第二条验证进度走到最后一点的时候,直接卡住不过,无法进入系统。但是电脑已经可以识别到手机设备,显示已经激活成功!

进度条卡住无法激活

  再重复刷机但是结果一样最后验证进度条卡住不过,考虑到是撬了WiFi模块以后,刷机才走进度条的,应该还是这一块出问题,重新仔细排查WiFi模块周边元件,测量wifi底脚阻值时发现C5201_RF(穿心电容) 短路,查看点位图以后更换C5201_RF,刷机故障解决。

穿心电容

查看图纸

  至此,iPhone6手机无法开机,刷机报错4013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手机无法开机故障解决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刷机不出进度条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323-1.html

网友:
相当不错的案例

网友:
写的非常好 图文并茂

网友:
已加分,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不错,分析很重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
修这种问题维修费要多少

网友:
WIFI会造 成 4013    学到了

网友:
C5201_RF这电容做什么用的??

网友:
修的好666;么么哒

网友:
wifi模块坏引起的卡机,不知道测阻值能测出来吗?

网友:
第一次听到WIFI会引起报错4013 一般我们都是拆硬盘测试看能不能出LOGO 不能直接CPU了

网友:
思路很好,高手啊!

网友:
受教啦。欢迎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wifi底脚阻值时发现C5201_RF(穿心电容) 短路 最后验证进度条卡住不过  怎么想也想不到 呵呵呵

网友:
这让我联想到 ,苹果的系统,是通过各个总线,检测它的各个设备,有问题,直接报错。管控的很严格啊!!!

网友(2019-04-14):
高手呀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 学到了。。。。。。。。。。

网友:
wifi导致4013少见吧学习了wifi导致4013少见吧学习了

网友:
WIFI   刷机报错4013又是一个宝贵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