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SL410K不过内存加不识别硬盘光驱一例

楼主(2017-04-08):
   昨天接一台联想SL410K笔记本,客户描述说是按开关键指示灯亮不开机,在别处维修过,没修好,说要换桥,客户不修了,然后转到我这里来了。
  我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客户说是正常用着蓝屏了,然后就无显示了,拆机一看,还好,主板除了修了几个电源管理芯片外,其它没有动过,机器是集成显卡的,这种机器一般情况集成显卡很少有坏的。
  接上可调电源上电,电流能上到0.7不动,无跳变,我个人,由于以前在工厂里面修板好几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放大镜看外观,是否断线,少件,还有哪些件动过,仔细检查一遍后,发观内存槽有异常,拿万用表测量一遍,发现内存槽有三根针断线,本来想打开PDF图看看这几个脚是起什么作用的,本人特别喜欢动手,电脑都没开,直接修好。上图

本以为维修完成了,等了半天找不硬盘,接上光驱也是一样球样,我晕,还有这种问题,赶紧拆机修,测量了硬盘和光驱接口,供电5V,数据都挺正常的,硬盘接上转的也挺正常,在BIOS里面也识别不到,看到硬盘口数据线上的几个电容有发黑现象,先将硬盘接口数据上的个4个电容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赶紧找原因,在我的仔细寻找测量下,发现触摸板底下主板位置颜色有异常,一顿小刀刮,发现有一条断线,飞线后OK 上图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这线飞的有水平,。。

网友:
      修东西需要耐心和细心,    不过上家还好  , 没有做手脚

网友:
#双击66双击666+关注!6+关注!

网友:
楼主 维修很细心啊  新手估计都放弃了  这个手工也很重要

网友:
二修机就这样被你秒杀了高手啊加分

网友:
上家没做故障?看到了问题还好,要是看不到 估计你得修死

网友:
没遇到过。怎么会断线呢?摔的?

网友:
呃,楼主还真细心呀。

网友:
这地方能断线 不多 估计是南方

网友:
这飞线技术,那叫绝啊

网友:
楼主不是把线焊到内存条上面吧?我是感觉你是夹到时面了

网友:
这线怎么飞的  飞到内存上的?

网友B:
我把显存下面搞掉3个点,能搞好不

网友:
这样飞线也可以呀

网友:
这吊    、牛逼 我都没有大过内存槽的阻值

网友:
二修的修复率太低,后面永远不知道有多少暗招。

网友:
触摸板下面的颜色不对都被你怀疑了。。那个断线处是通往硬盘接口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显存下面搞掉3个点,能搞好不

显存我曾经掉点10个,我飞了10条线,开机OK  显卡掉点最多的一次28个点,飞了28条线,飞的眼睛都花了,最后搞定OK
在工厂4年修板,再加开店10年,练成的,不过说真的,维修真的不易,维修也真的很辛苦,真的不想接一些二修机了,特别是有一些同行的,修的很累还不赚钱。

网友:
修的不错,已加分鼓励。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火眼金睛

网友:
这观察力也是没谁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板子的两个故障点都好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这线飞的有水平,。。

谢谢大师的赞赏,献丑了

网友:
谢谢你,给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