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楼主(2017-04-08):
今天来上班之后发现有一个华硕的P8H61没人动   上电源看了一下发现上电后自动重启   而且很频繁  大神们 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的事呢   单桥的板子   一开始以为是CPU供电方面除了问题  拆下CPU供电线之后还是频繁重启!!!

网友:
看供电正常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刷刷 比你问更快

网友A:
如何判断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
除了CPU供电意外,内存,桥,总线,VCCSA系统代理,PLL锁相环,桥ME模块供电(当然大部分都是和桥供电连一起,有些板子分开设计。)这些电压都正常,并且都为CPU,桥芯片接受到。如果还是重复的掉电上电,测测APWROK信号是否为桥接受到,有正常3.3V的高电平信号之后,且25M晶振起振,32.768K晶振正常作用。那么再去测量下PCI-E插槽的A13和A14是否有正常的时钟信号出现,一般都是0.3V-0.7V之间。如果没有,那去考虑刷BIOS,或是桥芯片自身,桥SPI总线,BIOS芯片自身的问题。如果有时钟信号,那么不仅仅是BIOS,还有可能是CPU的EN,CPU的SVID信号等等。
感觉罗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
除了CPU供电意外,内存,桥,总线,VCCSA系统代理,PLL锁相环,桥ME模块供 ...

很具体,点赞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板子BIOS坏的多,先试试吧

网友:
BIOS刷了   原状况

网友:
这种故障    BIOS 只是造;成的原因之一  可以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上官网下最新的BIOS,编辑好刷进去

网友:
这种板  恶心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检查一下

网友:
掉电 先测电压 复位 时钟 再刷BIOS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