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图纸和点位图都找不到)!

楼主(2017-04-08):
接一同行机器,日产富士通笔记本不触发,找了一圈(包括淘宝)也没有找到图纸或者点位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谁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分享一下! D壳标识、正反面图片,板号!

网友:
淘宝都没有 不好找的资料

网友:
只能盲休了,有ec的型号吗?找ec的引脚定义.测主要待机信号,吧问题范围尽可能的缩小

网友:
盲修了,看待机电流,看开关的电压,看EC的型号,再查工作条件。。。。。。大部分情况,这个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都没有图纸。。只能忙修 修不好就换主板吧

网友:
那只能从外观 EC 待机这些芯片PDF上找了 无图无点位修逻辑电路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前两天搞了个这个板子   废了

网友:
查查芯片组 找个代用的图纸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是小日本产的,应该不会有点位跟图纸的,只能参考别的机器EC或IC的脚位定义来修了。

网友:
盲修把  ,小日本的东西 不好搞

网友:
基本功啊,找EC的PDF,查EC的待机条件呗

网友:
电池都没拔,你放个电看看

网友:
电池拨过了!

网友:
我修电脑少,修其它的我很少找图纸,在说现在图纸不好找,只要不是多层板我一般不找图纸,电脑板是多层,只有找IC资料来修,还有看电流,过隔保没有 3   5正常不,南桥和EC供电这些 还有个个电压乱量一通,就是你们说的三把斧

网友:
找芯片引脚定义吧      淘宝找不到  在想找到也难了

网友:
老爷机啊 不容易

网友:
这是日本原产的吧, 应该找不到

网友:
先找下EC的图纸

网友:
只能 查 芯片的定义  慢慢修了

网友:
遇到没图纸的那就耐心点了,先大概判断芯片的作用和型号,查数据手册了。有了这些应该能够推断出一些引脚定义和信号作用的。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考研人的时候到了

网友:
没图纸,没标号,头大。。。

网友:
没图没点位难修哟,思路当然还是保护隔离,公共点,待机芯片,触发电路。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