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l通病,pltrst被拉低

楼主(2017-04-08):
e47l通病,pltrst被拉低,2.5-3.3v时高时低,有时能显示,最后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也是通病

网友:
显卡容易坏  bios现在好多机器都有着问题

网友:
如果能叙述的更详细一点就好了。简短的几句话让我们看的一头雾水哦!

网友:
一般都好搞通病的

网友:
显卡 问题吗

网友A:
修到几台了 ?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显示了就一切正常

网友:
E47 K47都是显卡问题多,不管加焊还是换都用不久

网友:
楼主是平台复位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断开,最后断开显卡电压正常换显卡?

网友:
是加焊还是换????

网友:
想问下 是重新上BGA 还是换显卡?

网友:
楼主是说显卡拉低平台复位呢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几台了 ?通病有待验证

这个机器多数是暗屏白屏,复位不正常碰到过3次

网友:
修时,查这个信号就有数了,不要说楼主说的少,等你修到,有这一句话提醒不错了

网友:
A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