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14不开机维修之刮骨疗法

楼主(2017-04-08):
机型:HP G1
故障:开机没反应,开机就闻到一股好大的烧焦味、烧毁的图没拍,也就是隔离烧开锅了,刮了看中间没什么电路就这样修了一下,见图

网友A:
怎么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在上传一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在上传一次呗

上传也出不来,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不到图啊??没上传?

网友:
你是不是网速卡了   还是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显示不出来

点高级模式,然后上传,我是这么传的

网友:
实在上传不了就把图片先传到空间里,编写帖子的时候图片从空间相册上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高级模式,然后上传,我是这么传的

也试了出不来

网友:

图片上传,不知道上的去不

网友:
我就是这么传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你图片大了吧,不是最大4M么

网友:
一般放到空间在做处理,或者你的图片大小不符合要求

网友:
没看见图片    上传一个

网友:
图呢,上传一下看看

网友:
*脏话*  这机器这里是不是通病啊  今天我也来了一台  Q6000 Q6001那里烧了糊了
楼主哥们把你板子发张图给我对照一下  加我Q172538730

网友:
看不到图,不会换2个保护隔离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