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硕A55BM-K,通病加返修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08):
先说说这个板子的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771-1-1.html。这位老兄发帖是11点半,我刚好看到了,然后当天11点50左右就有一个顾客拿来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我想这就是捡钱吧。
  通病排阻BU3旁边的BRN10.

顾客拿回去用了一个星期打电话来说,偶尔开不了机,现在彻底开不了了。机器拿过来后我以为还是上次那个问题就直接换了那个822排阻。结果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打开点位查条件了。插诊断卡不跑码,没CPU供电,查EN没电压,EN脚连接PQ4的D极,PQ4又受控于PQ3,PQ3G极接12V,正常情况应该PQ3导通,拉低PQ4G极电压使PQ4截止。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PQ3没有导通所以PQ4导通拉低了芯片的EN脚,我也懒得查为什么PQ3没导通了,直接拆掉PQ4。再开机一切正常。

画个草图比较好理解,PQ4G极还有个12V上拉忘了画了,图上的是我拆下来的管子,还有那个误伤的822排阻

亮机。

网友A:
=。=那个不算是通病吧,串口经常拆的,还有EN信号你最好把2个三级管装上,不然很容易烧CPU,因为一旦板子出问题,CPU的EN一直是开启的,做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算是通病吧,串口经常拆的,还有EN信号你最好把2个三级管装上,不然很容易烧CPU,因为一旦板子出 ...

多谢提醒,机器已经拿走了,但愿不要出意外了,主要手里还有几个笔记本要修,这种返修的台式机不怎么上心。下次会注意了

网友:
怎么不换个PQ3试试?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网友:
上拉电阻变值很有可能。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应该查一下PQ3为什么没有导通,这样一拆了之后患无穷。

网友:
意思是通病修好了 又返修?

网友:
很多都是一拆了之。省事。

网友:
去年年底一个这个EN没有的我也是这样拆的,后来过来场馆烧了,,CPU坏了,又在我这配了台电脑

网友:
pq3G极有12V没导通,就可以判定它坏了,换个小N沟道管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