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好激动,修好的第一台iPad!

楼主(2017-04-08):
好激动,从来没在这个板块发过帖。。
新人要注意什么?怎样才能装做经常发帖的样子呢?
怎么才能不被别人知道,我没发过手机帖呢?

话说最近一直在自己研究iPad iPhone的原理,买了些设备料板
自己在捉摸,刚好今天接了一台iPad mini 2
客户从外地发来修主板的

说 充电充着就黑屏了 然后就没反应了
我拿过来通电没反应,插电脑也没有反应
说明主板完全未运作

然后当然要拆开了
但是我换过N个iPhone
就是没拆过iPad  我知道iPad屏有胶比较麻烦
在百度了屏图片 拆机教程 和询问了朋友之后
开始动手拆屏
发现其实很简单,除胶水加风枪很快就拆开了
和小米魅族等国产机器换屏是一样的,只不过保证完好就可以了

拆了一堆螺丝
都怀疑还能不能装起来了。。。
取出主板之后 先测量下电池电压  4.1  说明电池正常
用电流表直接给主板通电看电流
通电就5A  通电就5A
原来是大电流啊
手机没修过大电流,不过我知道笔记本大电流都是一看二看三动手的
直接把屏蔽罩拆了‘
在显微镜下观察
果然让我看到了问题!

电感傍边那个电容碎了
一阵惊喜
直接风枪干掉这个电容,测量焊盘阻值  恢复到100度
冷却后通电测试

果断亮机!!

修笔记本多了  没多年以前修好一台机器激动的感觉了
没想到这台让我激动了好久,虽然故障很简单,
但是我知道又学到东西了哈哈

然后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iPad iPhone主板问题一般报价多少钱?我这个收300,不知道怎么样?
:iPad装回去的时候,触摸屏用B7000粘合可否?

图纸和点位

网友:
捡钱。。。楼主幸运

网友A:
如果触摸屏原装的胶还在,就不需要用B7000.如果没有了。就涂一些不可以涂太多。

网友:
和苹果手机一样修的

网友B:
pad  手机 还不会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d  手机 还不会修啊

专注笔记本方面,最近才开始接触,小白 多多指导

网友:
贱人  直接捡钱

网友:
我拆过一个  安装没有原装时候贴合好,水平不够啊

网友:
人品好,没办法,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摸屏原装的胶还在,就不需要用B7000.如果没有了。就涂一些不可以涂太多。

谢谢谢谢~~~

网友D:
以后三个文件直接打个包好了

网友:
捡钱维修

网友E:
MINI 2的电源接头,是特别的,要怎么夹正负极呢,要夹检测脚吗

网友:
修到IPAD4 夹正负极,接电流表开机会掉电,听说要夹检测脚,是不是呢?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呢,后来是电池问题。

网友F:
麻烦以后都用内部术语代替  例如橙黑黑

网友:
楼主的第一次修平板真是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三个文件直接打个包好了

我知道没人下载,,,片片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NI 2的电源接头,是特别的,要怎么夹正负极呢,要夹检测脚吗

不用,直接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烦以后都用内部术语代替  例如橙黑黑

橙嘿嘿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注笔记本方面,最近才开始接触,小白 多多指导

一样一样  有时候给IPAD换屏之后有好大的缝   原来是要用胶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