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报警六声

楼主(2017-04-08):
DELL 5437 报警六声但是还白屏 换屏之后 报警六声 啥都换了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刷过了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C:
显卡加焊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加焊    试一下

我试试看   等一下

网友D:
换屏以后仍然是白屏,报警,,还是不白屏了报警????DELL机器不插屏,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以后仍然是白屏,报警,,还是不白屏了报警????DELL机器不插屏,就报警

换屏之后就好了 但是 报警六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  是不是显卡问题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有何指教呢? 版主

网友F:
这个不是不很清楚,先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不很清楚,先刷BIOS吧

刷过了,而且是自己分离的

网友:
是小电池没有电了吧

网友:
6声是显卡或显存

网友:
DELL的报警表是显卡的BIOS有问题,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屏线 屏 bios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