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开机2分钟掉电

楼主(2017-04-08):
  朋友发过来一台戴尔7420机器,客户说是2小时左右掉电。他把风扇清理后不显示了,拿给我后拆机看了下。屏线没有装好,看来还不够仔细呀。心里暗喜,捡钱了。。。确实装好后是显示正常了,测试没有2分钟掉电了。赶紧打电话给我朋友,问了他一下原先什么情况。原来是2分钟后掉电,他反复拆后就不显示了。蛋疼呀!那就先换风扇吧,这个风扇没有现货。先改一个,还是不转,还是掉电。查了下接口,没有+5V_FAN。缺电压了,短接风扇装了,还是掉电。
查到U52发现没有FAN1_PWM,但是蛋疼的是这个信号到EC的,换了还是一样。各位大哥麻烦帮我看看还有哪里问题。但是4脚信号拉一个3.3V,3脚电压出来了,还是会掉。

网友:
刷过了 一样

网友A:
BIOS 温控  散热 只有这些能导致了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我的是3分钟准时掉电、干了北桥之后每次要加热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温控  散热 只有这些能导致了

温控PWM电压没有 换了EC现在正常了,但是一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3分钟准时掉电、干了北桥之后每次要加热才能亮机。。。

我的已经搞好了,EC换了 温控正常了,加焊南桥最终解决所以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操蛋了 上次接了个半小时掉电 没修好 主要是检测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一般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准时掉电考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