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4-08):
型号LED32B2000C有事能开机有时不能电源12V有电压请问是程序问题吗
电源

网友:
可以先刷个程序试试看看,

网友:
查查芯片供电都正常不,一般是供电问题。

网友:
先检查控制部分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