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思路,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7-04-08):
华硕P5P41T LE 主板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是1.2V,时钟也开启了,测的PCIE PCI都有时钟,诊断卡上时钟不亮,复位灯有亮,测8脚bios 片选1脚有3.3V 6脚时钟无电压,参考图纸6脚经过330电阻到南桥!在电阻330南桥这一端也无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少什么条件导致不工作??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有时钟无复位?

网友B:
内存电压相对于来说 低的可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相对于来说 低的可怜

华硕部分DDR3板子内存电压初始电压1.2V正常。板子进入POST自检后,会根据I2C总线检测内存类型,进而调整内存电压。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部分DDR3板子内存电压初始电压1.2V正常。板子进入POST自检后,会根据I2C总线检测内存类型,进而调整 ...

我还没有遇到过  看来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有时钟无复位?

这个在时钟芯片旁边电阻都有0.4 1.8V的电压,在测试点,PCIE 12 13脚有0.4V电压,在PCIB16脚也有1.6左右的电压,就是在8脚BIOS 6脚上测不到电压,不知是不是南桥少什么条件不工作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部分DDR3板子内存电压初始电压1.2V正常。板子进入POST自检后,会根据I2C总线检测内存类型,进而调整 ...

本开始我也以为是内存电压问题,后来查了论坛说华硕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时钟芯片旁边电阻都有0.4 1.8V的电压,在测试点,PCIE 12 13脚有0.4V电压,在PCIB16 ...

BIOS芯片上的是SPI总线,这个不贵时钟芯片管理,总线不工作的时候,测不到电压太正常。现在这板子已经是有时钟了。那么南桥需要得到VRMPG信号和IO发来的PWROK信号,另外时钟芯片给南桥的33M时钟得正常。有了这3样,那么南桥基本就能出复位信号。如果有这三样正常,但还不出复位,如果是82801GB的南桥,那就果断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上的是SPI总线,这个不贵时钟芯片管理,总线不工作的时候,测不到电压太正常。现在这板子已经是 ...

南桥的33M时钟,只能在图纸上可以找到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33M时钟,只能在图纸上可以找到是吧!

在8脚 BIOS 第一脚上能测到片选电压有3.3V 但是按复位键对地时,在PCI A15脚上,电压只有3.3到3.1 3.2左右的跳变,不会3.3-.-0-3.3跳变,是不是没有复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33M时钟,只能在图纸上可以找到是吧!

33M时钟你查这板子点位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8脚 BIOS 第一脚上能测到片选电压有3.3V 但是按复位键对地时,在PCI A15脚上,电压只有3. ...

什么理论,复位跳变就是个高——低——高的过程,你万用表灵敏度不够就说没复位?再说是不是有复位,你量主板上的总复位信号是高是低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