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DELL5437 公共点短路 电流只有0.04

楼主(2017-04-08):
本案例没有特殊的维修经过,这也就是平时的维修笔记,给新手一个维修的思路和流程,顺便祝贺一下自己认证通过
机器型号ELL 5437  板载I5独显
机器板号:DOE40+HSW GDDR5 MB12307-2
故障现象:不加电,不触发,待机0.04
维修:先测保护隔离电路
看以上电压确认,保护了离已经过了。
测公共点对地只有3欧姆,明显是公共点短路,在公共点的位置接一电源口,调电源至1.5V-2V(假如某个上管击穿,电压过高后容易损坏负载的芯片)之间后通电,测量各电感是否有电压,若有证明其上管已经击穿短路,经实测所有的电感都没电压;下一步就开始触摸各个电源组件周围的电容是否发热(这样范围能小很多)
最后发现是这个电容击穿短路:

去掉PC4911摘掉焊上的电源头,通电实测公共点DCBATOUT的电压17.38V
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瞬间熄灭,电流0.2,多按了几下电流上去了,裸板电流0.72A,再按开关瞬间能关断。然后关机一段时间,又的按好几下才能开,后用原机适配器,开机一次点亮。外接显示器点亮成功

亮机照

                                                邢台华丰维修2017.4.8

 会员2350942元2023-2-5 14:45
 会员11686912元2022-9-25 09:18

网友:
直接拉过来呀

网友:
高手厉害。。。修好就行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是电容坏了

网友:
看外观了没

网友:
外观怎么了,没注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很有条理,看了也记在心里

网友:
仅仅是一个电容短路,还好没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管版块 禁止灌水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不应该是大电流吗?

网友:
PC4911应该有裂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不应该是大电流吗?

有些板子公共点短路 不会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子公共点短路 不会大电流

是的,这个机器过了保护隔离,还有转换电路,所以反应出来是0.04的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机器过了保护隔离,还有转换电路,所以反应出来是0.04的待机

受教了 谢谢

网友E:
我觉得公共点0欧的 直接拿个放大镜在主板上大电容上看一遍 基本一两分钟基本能找到电容 而且安全不烫手

网友:
呵呵,很适合新手练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不应该是大电流吗?

稳压电源没反应过来保护了,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像仁宝的保护隔离呢

网友F:
如果是短路的电容外观会有裂痕,下次碰到注意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检钱了哦

网友G:
这机器好像坛里没有图纸,能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公关点短路 用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短路的电容外观会有裂痕,下次碰到注意看一下就知道了。

还是你仔细,这个还真没注意,下次了先看看再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好像坛里没有图纸,能分享一下就好了

这个图纸我也没有,我是参考12314-1的图纸,基本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公共点0欧的 直接拿个放大镜在主板上大电容上看一遍 基本一两分钟基本能找到电容 而且安全不烫手

摸准了确实是很烫手啊,我都是触摸+刷焊油,看冒烟了就是它,混合方法

网友:
学习了 。与仁宝的点火回路作用相同 。技术不一样

网友H:
是的有的裂痕大 有的裂痕小但是只要注意看绝对跑不了

网友:
短路只要细心就很简单

网友:
楼主用的就是烧机大法

网友:
大短不烧鸡 自己用眼睛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机器过了保护隔离,还有转换电路,所以反应出来是0.04的待机

电流灯应该闪一下红灯吧,还有待机电流应该会有反复小幅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有的裂痕大 有的裂痕小但是只要注意看绝对跑不了

是 是,我没有仔细看,像你说的仔细看会有变色或裂痕,谢谢指教

网友:
比如24727/24737的公公点大短路不会过隔离,电流检测不正常了,隔离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