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08):
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惠普CQ40

  主板版号:LA-4103P

  故障描述:电脑开不开机

  之前能开机,开机外接正常、内屏不亮,有时候进系统加载到桌面的时候才能正常亮机,亮机以后一切正常使用,后来自己拆了维修,然后就电脑开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

  插电0.004A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电压0.16V。

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

  经测量PQ101两端为19V,PQ103一端为19V一端为0.16V,说明PQ103不导通,测量PQ103 G级电压不正常,G级电压没有形成分压,造成G级电压不正常,最后故障是PQ109的控制级没有收到 PACIN给的高电平导致,追查原因是PR134电阻失效导致,更换完之后上电正常,开机确实不亮,同客户描述的一样,外接正常、内屏不亮,等到系统加载到桌面的时候才亮。

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2

  测量屏接口19V供电正常,+LCDVDD 为0V,+3VS电压正常,LCDVDD电压是+3VS转换过来的受控于ENAVDD,经测量这个信号为显卡输出,以为虚焊了,加焊之后,开机,确实能亮了但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电脑开不开机了,跟原来的故障一模一样 。

  以为显卡芯片坏了,BIOS也刷过了,换了个新的显卡芯片,装机之后故障依旧,第一次能开机,第二次再开机,还是电脑开不开机了,跟原来故障一样。

  接下来测量引脚,就是屏接口的时钟和数据。

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3

  经测量38脚,示波器测量有波形,但波形几乎跟没有一样;测40脚没有找到波形。新换的显卡芯片应该不是用问题,难道是显卡的芯片什么条件没满足。再测试还是一样,难道没有加焊好 ,这次没加焊,直接拆了重植球。

  拆下之后发现有掉电,对图纸看看这个点原来是屏的DATA,怪不的不亮了,显卡都没有数据时钟根本识别不到屏。

  飞线到显卡焊盘,上芯片,测38/40波形嗖嗖的2下,终于好了。

惠普CQ40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4

  开机反复测试正常,电脑开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本文内容来自本本维修论坛)

相关阅读:

  惠普/HP CQ40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756-1-1.html

网友:
cq 40还是好修,

网友:
问题种类不多,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CQ40蓝屏的

网友:
装系统也装不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A: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啊.

看看你的回帖 灌水太多  严重警告下 下次禁言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