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FI模式下安装WIN7X64

楼主(2017-04-08):
0、安装前备份硬盘上的重要数据、在第8步会抹盘
       1、硬盘必须是GPT格式,必须是win7 64位系统下载,UEFI不支持32位系统(貌似新的UEFI2.0也支持32位系统了)。备注:严谨地说,UEFI也可以引导MBR磁盘上的x64系统,但要做特殊设置。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情况。

      2、安装要求:安装介质必须以UEFI方式启动电脑。

      3、安装介质:光盘、U盘、移动硬盘。
①光盘:只需要注意一点,以UEFI方式启动电脑。
②U盘、移动硬盘:存放安装文件的分区必须是FAT或者FAT32分区,不能是NTFS分区。因为UEFI不认识NTFS分区。
③Windows8原生支持UEFI,没问题。Windows7不一样,如果是U盘或移动硬盘安装,需要添加UEFI支持文件,否则不能以UEFI方式启动。

      4、技术难点:如何“以UEFI方式启动电脑”?
①BIOS中打开UEFI模式。
②安装介质支持UEFI启动。
③Windows7及其以前的系统,用U盘或移动硬盘安装时,添加UEFI支持文件的方法:
  从Windows8的安装文件中提取BootmG{过}F{滤}W.efi文件,重命名为BOOTX64.EFI,拷贝到win7安装文件的\EFI\Boot\下,没有BOOT文件夹新建一个。
  BootmG{过}F{滤}W.efi也可以从已经安装好的Win8/10系统获得。路径C:\Windows\boot
      5、④符合前两个条件时,在BIOS的BOOT菜单会出现以“UEFI”标识的U盘或移动硬盘启动项,选这一项,才会“以UEFI方式启动电脑”!主板不同,此项稍有差异。比如我的联想本本就没有UEFI 标识,有些主板会显示成带有“boot mgr 字样的”

      6、进入安装界面了,和正常安装相同。
到了选择分区的那一步停止(因为下一步是灰的)
按shift+F10,打开命令提示行:

     7、把MBR磁盘转换为GPT磁盘
键入
diskpart
打开diskpart工具
选择目标磁盘
list disk--------------------列出系统拥有的磁盘
select disk 0 --------------选择0号磁盘(请根据磁盘大小,自行判断你的目标磁盘)

      8、清空目标磁盘,并转换为GPT格式
clean-------------------------清除磁盘,该命令会抹去磁盘上所有数据(注意备份以前的重要数据)
convert gpt------------------将磁盘转换为GPT格式
list 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因为我们刚转换成GPT格式,因此,分区为空

     9、建立EFI分区及系统安装分区
create partition efi size=200---------------建立EFI分区,大小为200M
create partition msr size=128--------------建立MSR分区,微软默认建立的话,大小是128M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102400-------建立主分区,大小为100G,根据自己需求调整,该分区用来安装win7 X64.(有没有对1024表示很熟悉,嘿嘿)
list 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检查一下是否建立好了分区,好了就关掉CMD
注意:EFI 和MSR 顺序不能颠倒!

网友:
现在都是uefi,了解uefi对于以后维修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