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CMOS放电

楼主(2017-04-08):
对现时的大多数主板来讲,都设计有CMOS放电跳线以方便用户进行放电操作,这是最常用的CMOS放电方法。该放电跳线一般为三针,位于主板CMOS电池插座附近,并附有电池放电说明。在主板的默认状态下,会将跳线帽连接在标识为“1”和“2”的针脚上,从放电说明上可以知道为“Normal”,即正常的使用状态。
  要使用该跳线来放电,首先用镊子或其它工具将跳线帽从“1”和“2”的针脚上拔出,然后再套在标识为“2”和“3”的针脚上将它们连接起来,由放电说明上可以知道此时状态为“Clear CMOS”,即清除CMOS(如下图所示)。经过短暂的接触后,就可清除用户在BIOS内的各种手动设置,而恢复到主板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使用COMS放电跳线
  由跳线的放电说明,对CMOS进行放电
  对CMOS放电后,需要再将跳线帽由“2”和“3”的针脚上取出,然后恢复到原来的“1”和“2”针脚上。注意,如果没有将跳线帽恢复到Normal状态,则无法启动电脑并会有报警声提示。
  2.取出CMOS电池
  相信有不少用户遇到过下面的情况:要对CMOS进行放电,但在主板上(如华硕主板)却找不到CMOS放电的跳线,怎么办呢?此时,可以将CMOS供电电池来达到放电的目的。因为BIOS的供电都是由CMOS电池供应的,将电池取出便可切断BIOS电力供应,这样BIOS中自行设置的参数就被清除了。
  在主板上找到CMOS电池插座,接着将插座上用来卡住供电电池的卡扣压向一边,此时CMOS电池会自动弹出,将电池小心取出。
使用COMS放电跳线
  将卡扣往旁边一压,电池就会自动弹出
  接着接通主机电源启动电脑,屏幕上就会提示BIOS中的数据已被清除,需要进入BIOS重新设置。这样,便可证明已成功对CMOS放电。
使用COMS放电跳线
  启动时BIOS提示出错,证明放电成功
  3.短接电池插座的正负极
  取出供电电池来对CMOS放电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是却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些主板来将,即使将供电电池取出很久,也不能达到CMOS放电的目的。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使用短接电池插座正负极的方法来对CMOS放电了。当然,在有CMOS放电跳线的主板上,如果大家觉得CMOS放电操作过于麻烦,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CMOS电池插座分为正负两极,将它们短接就可以达到放电的目的。首先将主板上的CMOS供电电池取出,然后使用可以有导电性能的物品(螺丝刀、镊子等导电物品),短接电池插座上的正极和负极就能造成短路(如下图所示),从而达到CMOS放电的目的。
使用COMS放电跳线
  使用导电物体来短接电池插座的正极和负极
  4.改变硬件配置
  除了上面介绍的三种方法,还可以使用改变电脑硬件配置的方法来尝试清除BIOS中设置的密码。因为在启动时如果系统发现现在的硬件配置和原来的硬件配置不同,可能会自动进入BIOS设置画面让用户重新设置,并且不需要输入密码。
  例如BIOS中将硬盘的参数设置为“User”,便可以将硬盘移走,那么重新启动时BIOS就可能因检测不到硬盘而出错,并自动进入BIOS设置,此时用户就可以重新设置密码了。注意,该方法的成功率不是很高,可以适合的主板也不是很多,如果使用其它方法都无效,可以一试。
  小结
  上面介绍的是对CMOS放电的四种硬件方法,可以用于不同的情况。当然,要对CMOS放电,还有许多软件的方法,如使用Debug命令、软件清除等,有兴趣的用户可以试试,但前提是可以启动操作系统。如果为BIOS设置了开机密码,那软件就无能为力了,只能使用本文介绍的硬件方法了
CMOS放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308-1.html

网友A:
我好像听哪位老师说过取下电后池再短接一下电池座没有意义的

网友:
短接电池座是加快放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听哪位老师说过取下电后池再短接一下电池座没有意义的

短接电池座可以的,效果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池座可以的,效果很好。

我以前也一直这样做的,拆下CMOS电池后习惯短接一下电池座
自从听饼哥讲过之后才知道,短接电池座是多此一举
饼哥说:有隔离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一直这样做的,拆下CMOS电池后习惯短接一下电池座
自从听饼哥讲过之后才知道,短接电池座是多此 ...

扣了电池,就管用了,一想也是这样。

网友:
受教了 看了楼主的解说顿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谢谢分享了

网友C:
拨下电池,短接主反上的那个跳线帽,我一般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下电池,短接主反上的那个跳线帽,我一般都这样

如果短接跳线帽  不用拆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听哪位老师说过取下电后池再短接一下电池座没有意义的

对于那些老一点的主板放电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下电池,短接主反上的那个跳线帽,我一般都这样

都可以的,短接电池座和跳线帽都可以对coms放电

网友:
新主板有碰到过短接也放不了点,老主板一般都是短接块点
··

网友:
厉害了,放电还有这么多说法。。。

网友:
原来清COMS也很有讲究的

网友:
通电直接开机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一般都是取电池速度更快 简单点

网友:
放电还这么多讲究 学习了

网友:
短接电池座是加快放电,减少等待时间。

网友:
我以前也一直这样做的,拆下CMOS电池后习惯短接一下电池座
自从听饼哥讲过之后才知道,短接电池座是多此一举

网友:
由跳线的放电说明,对CMOS进行放电

网友(2017-05-08):
明白了又学到了

网友:
CMOS放电是台式机最赚钱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听哪位老师说过取下电后池再短接一下电池座没有意义的

直接把电池取下,按住开关5秒也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下电池,短接主反上的那个跳线帽,我一般都这样

有跳线冒,不用拔电池也可以的。。

网友:
对主板电池放电 有时候可以解决很多小问题~!

网友:
有的没跳线,还是拆电池保险

网友:
一直短接电池座

网友:
我一直认为直接取下来短接一下就好    没想到还有这多学问嘿嘿

网友:
有的有电容,摘电池也得等很长时间

网友:
一般都是取电池,短接底座

网友:
台式机的吧  现在笔记本的放电也不能清除设置了 设置被单独保存在一个存储芯片里了 掉电存储不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