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 FAN ERROR

楼主(2017-04-08):
1、风扇接线错误。由于主板上大多有显卡风扇接口、CPU风扇接口,有的还有系统风扇接口,如果没有接到CPU FAN上就会出现感知不到CPU风扇,重新把线接到CPU FAN接口上即可。现在的风扇大多是4针,而有的主板是3针的接口,就要把最上面的针空出来。
2、风扇转速过低。这个故障主要出现在用了一般时间后才出现。由于风扇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吸入过多的粉尘,导致风扇转到不灵活。做一下清理,涂点润滑油(最好用变压器油)。
3、风扇不转。可能是风扇电机损坏或传感器损坏,这种故障就只能换风扇了。
4、BIOS不完善。如果排除了以上3种情况,还没有解决问题,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A、在BIOS中第一启动改为硬盘启动。当你启动为光盘启动时,里面没有安装盘,就出这种问题。 B、在BIOS中先把软件禁止,然后在CPU FAN Speed中,将N/A改为DISABLED或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