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7-04-08):
捡到一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50W),接笔记本没反应,万用表测输出只有3V,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其壳体、屏蔽以及绝缘纸打开(塑胶外壳已变形无法复原),打开外屏蔽和绝缘纸后,光导热脂就刮下了一大坨,再看PCB背面,704胶涂的到处都是,本想练练手呢,这下有点麻烦啊,那么各位有啥清理硅胶的好方法吗?很硬的说。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
只有慢慢吧胶搞掉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固定元件不松动
所以贵啊 屏蔽罩板 什么的

这适配器 还是主动PFC的啊 很复杂
估计有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
只有慢慢吧胶搞掉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固定元件不松动

支持,只有慢慢清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只有慢慢清理..........

是的
遇到过 联想的 SONY 的原装适配器 都是打胶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遇到过 联想的 SONY 的原装适配器 都是打胶到处都是

原装的大都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
只有慢慢吧胶搞掉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固定元件不松动

铭牌上显示是光宝代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只有慢慢清理..........

就怕伤到PCB和贴片元件啊。

网友D: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网友E:
这种电源不好修,内部太紧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怕伤到PCB和贴片元件啊。

用竹签能好些.........

网友:
原装的大都这样

网友F:
我只找大概位置撬,最后AB胶加称砣封好,给没拆一样,顺便看看现在坛子有多少实名认证了的

网友C:
   几年都不剔牙了,找不到牙签干脆就拿万用表表笔剔了,发现并不是很难撬,就是小元件区很难弄干净。快完的时候悲剧了,不小心撬掉了一个元件,更心塞的是清桌面垃圾时一并把那颗小元件清到地上去了,趴地上找半天无果,只记得是黑色而且高高的(难道是二极管?)下面是清理的效果,差得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年都不剔牙了,找不到牙签干脆就拿万用表表笔剔了,发现并不是很难撬,就是小元件区很难弄干净。 ...

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呀.............

上传图片好难,无意中看到饼哥的教程,这才传上来。

网友C:
可能图传容量用完了,PCB背面的图怎么都传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图传容量用完了,PCB背面的图怎么都传不了了

明天再接着上传..............

网友G:
这种的只有慢慢来清理,拆了好几个都是大块的用撬棒  小点的就用万用表笔尖一点一点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牌上显示是光宝代工的

哦 笔记本 适配器 好像都是光宝 台达代工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伤到PCB和贴片元件啊。

这个得小心点
按都是用镊子慢慢清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大厂的 做的肯定好点
固定牢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不好修,内部太紧凑,,,,

是的 芯片都是定制的 要是坏了 不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竹签能好些.........

按都是镊子 慢慢挑开
有时候 也怕给下面元件给搞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只找大概位置撬,最后AB胶加称砣封好,给没拆一样,顺便看看现在坛子有多少实名认证了的

我只找大概位置撬,最后AB胶加称砣封好,给没拆一样
看来 这个有经验啊
能分享下吧  怎么拆 才能完美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都不剔牙了,找不到牙签干脆就拿万用表表笔剔了,发现并不是很难撬,就是小元件区很难弄干净。 ...

这下 真悲剧了
掉个元件 关键位置 就得报废

网友:
按都是QQ 文件传输到电脑 然后QQ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图传容量用完了,PCB背面的图怎么都传不了了

有时候 是服务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再接着上传..............

顺便拍点 细节图 PWM 芯片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的只有慢慢来清理,拆了好几个都是大块的用撬棒  小点的就用万用表笔尖一点一点刮

看来 也是修原装适配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找大概位置撬,最后AB胶加称砣封好,给没拆一样
看来 这个有经验啊
能分享下吧  怎么拆 才能完美还 ...

拆壳是个经验活,必需实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壳是个经验活,必需实践...........

是的 原装的真是非常结实 真难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原装的真是非常结实 真难拆

你拆的技术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技术就很好,....

不行啊
感觉原装的拆开了 就很难完美还原了

网友H:
胶能不除就不除,先测量,哪坏动哪儿。

网友I:
为什么喜欢修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利润又花时间  不划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喜欢修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利润又花时间  不划算啊

闲着没事闹着玩,预防老年痴呆

网友C:
这张图可是传了好久,总算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胶能不除就不除,先测量,哪坏动哪儿。

可惜木已成舟,啥都干了。

网友:
   PWM芯片TA702N

低压侧不知何功能的块子~~~(依稀看着是L03AIW)。

  高压侧排桥及MOS开关管测量情况~~   (PFC管是K3934,开关管是K3451*2)

低压侧的MOS管:FDP3652三颗(一脸懵比,为何不是肖特基呢,真没见过这样的电路拓扑。)

下面是被扒掉铠甲板子,慢慢跑线把线路先画出来先,画不画得出还不一定23333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惜木已成舟,啥都干了。

噢!下次需小心对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闲着没事闹着玩,预防老年痴呆

支持,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
只有慢慢吧胶搞掉
原装的这样适配器 都是满处胶 固定元件不松动

用小刀慢慢刮,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噢!下次需小心对待吧!

看来 不小心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有道理............

多大年纪 都老年痴呆了啊
不忙上来转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用小刀慢慢刮,都是这样的

就是怕给胶地下的元件 搞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胶能不除就不除,先测量,哪坏动哪儿。

不除的话 有时候 看不清楚 地下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喜欢修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利润又花时间  不划算啊

楼主 这不是为了钱
没事练练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可是传了好久,总算上来了

就是这个元件搞掉了吗
微距拍张细节图呢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用小刀慢慢刮,都是这样的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怕给胶地下的元件 搞坏掉

小心点就行,也可以用针挑,先加热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啊

是的,最近很少来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最近很少来这里了

看来最近挺忙的

网友:
没有好办法只有慢慢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年纪 都老年痴呆了啊
不忙上来转下的啊

开玩笑啦!这两天忙一直丢在一边。

网友:
淘宝哪家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质量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