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7-04-08):
图片上的vcc和avcc都是主供电,为啥不能去掉一个呢?

求解?求原因

我先说我的理解:与电流有关系,去掉后电流不足以驱动芯片。

网友A:
之间只有电感,不存在电流大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间只有电感,不存在电流大小问题,

不对吧,有些图纸芯片也是没有电感的,这个图是巧了

网友:
它是起着隔离和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
你说说电感的作用

网友:
avcc是芯片内部模拟电路供电,与数字电路隔离减小相上互干扰。

网友:
这个你得去问厂家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