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亲知道 6 plus耐温多少度

楼主(2017-04-08):
那位亲知道 6 plus WIFI芯片耐温多少度

网友A:
6 plus耐温多少度??什么耐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6 plus耐温多少度??什么耐温?

楼主是想问 wifi芯片多少度不坏

网友:
300-350没问题

网友:
一般很多都低温芯片一下就坏;外观一般跟以前4S同样;正常高温的330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