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Y430 电流0.4

楼主(2017-04-08):
故障不显示,电流0.4 拆机测下CPU供电有,放下电

故障依旧,测量CPU电压有,开始测复位电压

无复 电压位阻值350,基本PS短路拉低的可能 ,顺便打下其它电压,因为这个板子修过几片 ,比较了解,其它电压不看图纸均已测量OK
那么南桥想要发出PLT_RST  需要供电和时钟还需要收到两个PG 一个是VRMPWRGD (VGATE)

,PWROK(ICH_PWROK_EC)

这俩信号都没问题,回头一看还有还几台还没修呢有点想打桥的冲动,想想这都测得差不多了
继续测吧 ,测量时钟吧,4系列的时钟是单独的芯片给各路提供实时时钟
测量晶振有压差,继续测量时钟随便测量了4个脚位到北桥的32 32 到南桥的50 51
均没有电压

时钟没有提供给各路,那么测量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开启正常,测量芯片的3V供电只有1.8v
是3VS经过保险电阻给时钟芯片的3V供电端
这是芯片端
保险电阻前端
问题找到了跟换保险后漂亮的LOGO画面出来了

主板修复OK测量无问题,故障元凶来个特写
一个小小的电阻,修板还得稳扎稳打

网友:
时钟还没修过呢

网友:
这种板子不多了,能修到也是运气

网友:
通常越小的地方和元件引发的故障越难找,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真正的稳扎稳打的维修  有种上课的感觉  看你们修本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小东西坏,不好找,很难发现,要理论强才容易修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顺藤摸瓜轻松解决问题,加分顶一下。

网友:
看别人修  也是一种修行 啊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不太好找问题的

网友:
原来是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蛮清晰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SVE151E11T MBX

网友:
楼主,四系列时序还是很熟悉,现在修的大多都是5 ,6, 7 系列。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在明间

网友:
先测量,不要一下子就BGA

网友:
时钟问题我还很少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