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开机触发0.9A左右

楼主(2017-04-08):
开机电流0.8 到0.9,风扇不转,cpu发热严重,各位分析是啥问题,bios刷过了

网友A:
电流是否有变化 ?看下是否过内存

网友:
首先看下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否有变化 ?看下是否过内存

0.01A的不断提升

网友A:
不断提升 ?有时候温度高了 电流会上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断提升 ?有时候温度高了 电流会上升的

手头没有示波器,反正放不放内存都是0.8左右

网友:
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测了几个都有,好像没什么问题,客户说开机开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