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掉电拔内存仍掉电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7-04-08):
联想E431独显本,屏不亮掉电,拔内存仍掉电
查咱论坛得知此机有掉电通病,都是刷桥的BIOS好的,还有E431的其他故障有刷EC KB9012的
于是粗略的测量了下各供电,除了没有集显供电,其他的都有,就开始刷桥BIOS
从咱论坛找了有七八个,刷了还是没反应,见也有刷EC的,于是就开始怀疑EC,但我的编程器是TL866CS,不能刷KB9012,见论坛里有用TL866CS刷的,而且还成功了,我也就开始了,飞线KSI4 KSI5 KSI6 KSI7对应的键盘接口脚位飞线到编程器的1 6 5 2脚,KSO3接地,给主板通电,然后自己输了W25Q64,将编程的几个选项的对勾都去掉,读取,读出来的都是00.....,看来TL866CS不能刷KB9012
由于上边的操作,估计把EC的内部程序搞坏了,插入适配器时的闪三次灯,也没有了,竟然不触发了,摁开关无任何反应
这下订了个RT809F,等了三天货回来了,从咱们论坛找到一个帖子,找不到那个帖子了,能找到的话就复制上来了,好让大家容易找到,里边有EC、U5、u6的,按上边说的方法飞线,RT809F能自动识别到KB9012,刷上之后,能触发了,又恢复到最初的故障
然后用刷此帖子里的U5和u6的BIOS,刷上竟然开机了,并且进系统也正常,用了有一个小时,突然出现白屏、触摸屏上出现很多气泡(就像人的手指在屏上面乱点)、还有黑屏夹着白竖道,ME程序不对好像会引起一些奇怪的故障,于是就开始改ME,从饼哥那要了个ME ,写入到原机备份的U5程序里(U5的8M主要是ME,而U6的4M里是咱们平时说的BIOS),再刷入U5芯片,不管用
最后又怀疑到OTP,但从论坛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还是怀疑是BIOS,又从论坛了下了一些刷,还是不管用,刷的刷的电脑中病毒了,不知啥时候进的病毒,rt809F的程序打不开了,只能暂停
此时才想了想,白屏有可能是屏供电的问题,于是测屏的接口电压,发现3脚的3VS无电压,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己折腾了这么久,方向搞错了
这个是二级电压

测U2302的S脚只有1.9V,不足3.3V,测G极只有3.5V,应该是VSB的电压19V左右,测Q2304的2脚也就是SUSP信号,是0V,正常,SUSP是SUSP#信号经场管转换的,因机器不断的循环上电掉电,这些电压都是上电时刻测到的,而不是掉电时刻的,Q2304场管是K72,双N管,1 2 6脚为一个管,2脚为G极,既然G极为低,场管应截止,6脚电压应为19V左右,但却为3.5V,有三种可能,470K的R2310电阻坏、C2314电容漏电、场管DS间漏电,一一试来,发现是场管坏了,由于手头无此场管,用一K72的单管代替,因用于给+3VS的滤波电容放电的R2309正好没装,所以Q2304管子的双N管,只用了一个,正好用单N管代替

此机走了不少弯路,主要原因太依赖通病,没有按照所学的时序一步一步的查故障点,总想走捷径,反而走了弯路

网友A:
能修出来可以了,让我修我也不会怀疑这里。

网友:
能修出来就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出来可以了,让我修我也不会怀疑这里。

谢谢鼓励!

网友:
通病真的不是万能的啊,要学会分析才行,一通百通啊

网友B:
这么多波折,修好了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波折,修好了很不错啊!

谢谢夸奖

网友C: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也喜欢经验维修

网友:
这种管子不是很多吗?或者你把板子上别的地方的没有太大用处的移过来也行啊!

网友:
看着都觉得楼主辛苦呀

网友:
楼主这是用血的教训来敲醒我们按通病修机的警钟啊!谢谢分享

网友D:
看的人头晕脑胀
1,前面是因为bios问题引起的掉电。
2,刷好bios后屏供电有坏了,是这个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也喜欢经验维修

网友:
有时候通病真的会产生误区还会扩大故障     ,还是要实打实的来,维修新手一枚  学习啦: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  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不错 弯路真不少 不过最后搞好了值得庆幸 怕就怕弯路走了一大堆 最后又掉沟里了

网友E:
这来回修下来快一周了吧,换我脑袋都冒泡了

网友:
喜欢经验维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来回修下来快一周了吧,换我脑袋都冒泡了

确实,来回折腾了十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人头晕脑胀
1,前面是因为bios问题引起的掉电。
2,刷好bios后屏供电有坏了,是这个情况吗??

最终判断不是BIOS问题,拿来时检测各电感和场管电压,粗心了,二级供电3.3V那测得是1.9V,以为是1.8V的PLL供电,就没在意,而且刚开始也没测过屏接口的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来回折腾了十天

干维修不易啊

网友:
二级电压问题

网友:
虽然曲折,总是修好了

网友:
都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2017-05-13):
我的显卡坏,还没想好怎么整

网友:
哇塞!这么大圈子啊,买神器写EC程序,BIOS都刷了N遍,还修改ME,好技术。没想到最后是这小管子的问题

网友:
是啊 很多时候实惠绕很大的弯路   走进死胡同

网友:
维修好了就是一种成就啊

网友:
拔掉内存后还掉电,说明是供电还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手里有台1.0掉电的,BIOS刷了N个了,准备放弃了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哦,bios一般刷2次差不多可以排除了,不能盯着bios不放

网友:
此机从亮机修道白屏,确实问题多多。在加上只动了BIOS ,所以一直搞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修了那么长时间,不想放弃,就一直修

网友:
一开始就是没3VS引起的吗,BIOS都是好的是吗

网友(2018-03-13):
这个修的真是太辛苦了,走了这么多弯路,好在搞定了,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