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过保护隔离,请教大神。

楼主(2017-04-08):
PQ301 G极18.5  S极18.5V 导通正常,PQ302G极和S极也是18.5V但是不导通,看图纸这两个管子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我很奇怪为什么PQ301高电平能导通,我重点应该查哪里?请大神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后面是不是短路了 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面是不是短路了 测测

这个烧电路能烧出来吗?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

网友:
PQ301 PQ302有没短了

网友B:
直接拉过来可以吗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g级不正常呀   第一个mos管电压过去是因为里面的体二极管  虚电   查pacin acon  看正常不

网友:
我咨询师傅了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导致,管子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过来可以吗

后面短路 不行的

网友C:
PQ301 G极18.5 S极18.5V 导通正常,那是因其内附二极管正向导通。

网友D:
第一个管子是内部体二极管导通的,两个MOS管要完全导通需要PACIN和ACIN正常才可以

网友E:
小白吗,第一个管导通是来自体二极管,这个导通有压降的,不能算是完全导通,第二个管是反方向的,所以G需要低于S极4.5V以上,两个管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吗,第一个管导通是来自体二极管,这个导通有压降的,不能算是完全导通,第二个管是反方向的,所以G需 ...

恩 我是小白啊,谢谢解释,这个机器已经修复好了,保护隔离电路中有个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301 G极18.5 S极18.5V 导通正常,那是因其内附二极管正向导通。

嗯嗯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管子是内部体二极管导通的,两个MOS管要完全导通需要PACIN和ACIN正常才可以

有短路的地方 已经修好了 谢谢你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再看307是否导通构分压

网友:
B+ 有短路吧    如果PACIN 为高  就是隔离管部分有问题

网友:
pQ301那里的电压是假公共点电压,其实是没有导通、

网友F:
为什么PQ301高电平能导通??看下 这个场馆内部的二极管 就知道了

网友G:
直接查看 AC-DC 的转换MOS管

网友H:
PQ305 和PQ306检查一下

网友:
公共点短路或者 两个mos管有一个坏 一般是第一个····  还有就是充电芯片

网友I:
PQ301 G极18.5  S极18.5V不是正常导通哦,是体二极管过去的电压的

网友J:
点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点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谢谢,这个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Q301 G极18.5  S极18.5V不是正常导通哦,是体二极管过去的电压的

嗯嗯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PQ305 和PQ306检查一下

电容短路 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查看 AC-DC 的转换MOS管

电容击穿 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PQ301高电平能导通??看下 这个场馆内部的二极管 就知道了

恩 谢谢 看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