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26E530B开机显示LOGO后就黑屏了。

楼主(2017-04-08):
这个机器用户拿来的时候,直接给他报价300,说屏的背光坏了,灯条挂了。心想能减个便宜,灯客户走了,直接拆机短接背光ic的OZ8838的3脚,屏幕可以亮了,怎么看背光都很黑,电源板旁边还有吱吱的声音,用万用表测试VCC电压14.5v的电压怎么变成了9.8V,屏幕还一闪一闪的。一看这电源模块q0765R,手上又没这ic代换,这个空载的时候VCC电压正常有14.5v。只要背光一亮电压就低了。心想肯定是反馈有问题,先加焊试看,反正又没IC代换,加焊的时候怎么有个贴片电容,断了,嘿,这下应该找到问题了,就是输出反馈的那个贴片电容(c955),直接将刚才短接3脚的ic的那个电容拆过来,管他多少微法的呢?装机ok,现在背光正常了

网友A:
你的那种电源模块好用吗?

网友:
康佳6脚的Q0765用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难启动,带载能力差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种电源模块好用吗?

好用,在32寸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