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c51 MS-7519 VER 2.1不触发

楼主(2017-04-08):
P43-C51 2.1应该也是通病 RSMRST#电压偏低    R403电阻变质换10K电阻解决

网友A:
图纸   好像是有区别    但是修不触发  足够参考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微星7519_12 P43-C51.pdf

网友:
台式机 不会修。。。。。学习了

网友:
不错经验,先收藏了!

网友:
不错,V星的板子都这样的,

网友:
你上传的图纸  论坛以经有了  就不要重复上传了

网友:
即将收到两片同样的问题板子,快递运输中。期待也是这毛病。

网友B:
不成R403阻值变小了?
变大应该rsmrst 电压更高

网友C:
就单一个电阻出问题,不是其它地方引起的出问题

网友D:
说的稍微详细点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成R403阻值变小了?
变大应该rsmrst 电压更高

R403是上拉电阻  偏大为什么会电压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单一个电阻出问题,不是其它地方引起的出问题

换了  目前没出现为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稍微详细点会更好。

谢谢  第一次发帖

网友:
虽然楼主讲的很简单,但是还是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03是上拉电阻  偏大为什么会电压偏大??

难道我手上的7519图纸不对,这个R403应该不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好像是有区别    但是修不触发  足够参考了

这论坛有的图纸就不用上传了

网友:
V星这个故障很高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