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7-04-08):
      今天一大早  刚开门有十分钟左右 ,忽然来了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 ,问笔记本能修吗?我答 当然可以  机器什么问题。他说开不了机了 ,我说你包里拿出来看一下,一看好像联想Y系列的,因为他把电脑贴的严严实实的,插稳压电源开机 ,电流只有0.14,我想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电流小,我给客户说这是主板坏了,先放着里,查出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客户说好吧,刚要走突然说了句可能进过水,我心想*脏话*进就进没进就没进,还可能进 我晕。哈哈这是我心里想,客户走后,直接拆机,打开后盖我哩吗呀,还可能进水!真的进水了。板号NM-A031,接着拆打开C壳,一看*脏话*板子烧的已经糊了 很明显是PWM 的管子烧掉了而且很厉害,旁边电容也都黑了,这肯定板材都烧穿了,打开电路图原来是内存供电 量了烧的是上管,再量下管没击穿,反倒板子 T面发现连着VIN的有个小电感已经烧糊了烧断了,怪不得没有大短,原来这个电感起了保护作用,没办法只能慢慢清理看看烧成什么程度 ,经过几分钟的清理发现板层马上就要烧穿,万用表测量大电感短路,经过刮骨疗伤 隔层,终于不短了,想着这一块的WIN肯定不能用了,只能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接个VIN过来,查电路桥供电接了个过来,上电发现上电跑马了,心中那个高兴, 还没刚高兴,啊哦掉电了又自动重启,量了发现没有电源好信号,怀疑供电芯片(J7)坏了,换了供电芯片,故障依旧,心想没有PG信号 直接骗一下看行不行,于是把芯片时钟信号悬空  把3VS和PG短接,心想如果还不好只能给客户换主板了,上电接上外接发现还是不亮,好了一点不掉电重启了,但还是不亮啊,感觉心中万念俱灰,那个难受啊 感觉白修了,于是去门口抽了口香烟,心想有的机器外接就是不亮啊内接亮,内接还没有试啊,于是猛抽两口扔掉香烟,进店插上内屏,上电 *脏话*亮了,真是功夫不费有心人啊!  打字好累啊,希望大神们给加分啊!!好了不废话了上图了。

你°我,他? + 2 可以可以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要把芯片时钟信号悬空吧

网友B:
烧的不轻呀!但愿能用住!

网友:
能修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要把芯片时钟信号悬空吧

写错了 应该是PG信号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C:
你这个线飞得好粗..好粗..好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线飞得好粗..好粗..好粗

因为是VIN 所以粗点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的不轻呀!但愿能用住!

试了好几个小时了 没问题

网友:
打这么多字,你不累,看着都累.支持一下

网友D:
好在烧穿在边缘部分 好处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在烧穿在边缘部分 好处理些

板子马上烧穿

网友:
有些不接内屏,外屏是不会亮的

网友:
烧成这样都修好了   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
好想知道楼主怎么刮得。。

网友:
哎 这种客户只想报小点故障 然后话最少的钱修好

网友:
内存没有挂掉吗

网友:
还好没有挂掉

网友:
我是都接内屏来测试的。因为很多机器是进入系统才能外接显示的。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E:
排版排好一点就好了、厉害、加分支持!

网友F:
烧成这样还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F:
烧成这样我一般都是放弃了的,已加分

网友G:
刮骨疗伤然后飞一根线就修好了进水机,楼主厉害啊,有没有图纸参考呢

网友:
这也修起来厉害了

网友:
这板修得可以,用3VS当PG信号,挺有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版排好一点就好了、厉害、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修机器要淡定哪

网友H: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LZ历害,要我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

网友I: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要是我遇到这种就得找师傅了,哈哈哈!

网友:
有些机子不接内屏外屏不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成这样还能修好,厉害了

谢谢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成这样我一般都是放弃了的,已加分

谢谢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要是我遇到这种就得找师傅了,哈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谢谢支持。。。。。。。。。。

修主板真的是要耐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主板真的是要耐心呢

是啊 用了5 6个小时啊

网友K:
进水机难修,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进水机难修,加分鼓励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刮骨疗伤然后飞一根线就修好了进水机,楼主厉害啊,有没有图纸参考呢

有的。。。。。。。。

网友:
烧的比较严重   修好了看来楼主心情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