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集显电压维修

楼主(2017-04-08):
G470不出集显电压维修

今天接了台联想G470开机不显,外壳坏,屏轴坏,拆机一看,这哥们是小强养殖户呀,几十只小强跑来跑去的,壳和主板满地是他的粪便,一股刺鼻的味欢面而来。看了大部分地方氧化,简单的测了一下,报价把客户打发了。先把主板氧化的地方都全部用洗板水清洗了一遍,上BGA烘个1个小时,开机测各电压都有,只有主CPU边电感PL902没电压,图纸+VGFX_CORE电压,CPU集显电压没有,

一般要过了内存,跑了U,集显才会出来,但是看 了看流跑到1.2了,还是不出来,换个内存,CPU一样,刷BIOS也一样,无拆,用完三板斧,只好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发现U39 +3VLW转换电压不对才1.8V,正常要3.3V才对,U39是N沟管控制脚要高电位,现实测才0.6V , 控制脚受控于Q111,Q111也是N沟管,测D极和S极接地,正常D极是高电位,可以确定是Q111管烧坏,使D脚对地,换了个同型号是,转换电压3.3VS正常,集显电压出来,显示正常。

 会员3534252元2022-11-1 20:55

网友:
图文并茂   好贴    小强我天天都要和他打交道  我现在都能直接拿手拍小强了   就是有点恶心 一巴掌下去 就变成豆渣了 对小强真是又爱又狠  恨它味道酸爽  头晕目眩   爱它排出便便  创收~~~~

网友:
Q111坏了,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7002有些时候挺可爱的

网友:
不出集显的,修起来非常难

网友:
3V后继不正常电流也可以这么高

网友:
这个电压跟出集显有何关系?能不能说详细些,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电压不对会造成不出集显。

网友:
有些不出集显电压太麻烦了,这个3.3v转换不过导致不过内存无集显电压   还是无集显模块供电啊

网友:
图文并茂   写的不错。。。现在最讨厌就是小强了。呵呵、

网友:
二级电压不正常电流怎么上那么高呢

网友:
楼主的故障还算是好修,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铁壳子和CPU坏的多阿,

网友:
楼主好行,详述仔细易明

网友:
却一个电压居然可以跑那么高

网友:
主要是能找到U39的电压不对。 楼主怎么找到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写的很详细

网友:
SUSB 是哪个信号

网友:
是SUSP,上面说错了